DDR2 clock问题

楼主(2012-03-01):
    一般的MMU都有CK多组差分的CK信号,我看了有时候所有的ram只用一组时钟,而有时每个ram都用各自的一组时钟,我查了下JESD79-2F也没具体描述,求指教

网友:
    ddr2槽是3对时钟$ L0 x& P2 M8 m* \$ T
    ddr2芯片有一对时钟的,2对时钟的。需要根据主控制器决定。

网友(2012-11-14):
    为什么,他那个时钟差分要设计在中间呀!很不好出线!!!

楼主(2019-07-16):
    N年后自己回答了,一个rank对应一组CK