增加via的问题

楼主(2012-03-01):
1.我在走线全部完成后,用ZCOPY板框的方法增加一个大面积的动态GND铜皮,再走线双击增加Via就无法增加了,但copy via的方式可行.而且在铺动态铜前走线过程中双击增加Via是可行的.弄了半天没找出原因来,在此请教各位了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首先原因应该不是zcopy的问题,有可能是别的原因;
我大致帮楼主分析一下,因为无具体图,不太清楚,1. ...

不是同一层,其它的信号线都可以加,就是ZCOPY的大铜皮是GND的就不能再以出线再双击增加过孔。

网友B:
走地线,直接连到铜皮上了,默认线都走完了,怎么可能再加过孔,这种情况只能用COPY过孔,并且最好COPY地过孔,把同时复制网络属性的钩钩上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走地线,直接连到铜皮上了,默认线都走完了,怎么可能再加过孔,这种情况只能用COPY过孔,并且最好COPY地过 ...

了解,谢谢大家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