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说蛇形线可以吸收辐射?

楼主(2012-03-01):
今天搜索到这样的说法
“另一个使用蛇行线的常见原因为了尽可能减少电磁辐射(EMI)对主板其余部件和人*体的影响。因为高速而单调的数字信号会干扰主板中各种零件的正常工作。通常,主板厂商抑制EMI的一种简便方法就是设计蛇形线,尽可能多地消化吸收辐射。”

而且这样说法的文章不在少数,不过估计都是大家转载的吧,我很想不通的是“为什么说蛇形线可以吸收辐射”?没人深究一下这句话的对错么?总觉得蛇形线在等长上说得过去,减少电磁辐射上说得过去,但是吸收辐射怎么理解?
蛇形线中有反向相反的走线存在,这个可以确实可以抵消自己产生的对外部的辐射,不过,走线中大多数不是蛇形的,蛇形线只是该走线中的一段而已,所以辐射依然存在于非蛇形线上啊,“吸收辐射”就显得若有若无了

网友:
等待高手解答。呵呵

网友:
求高手正解

楼主:
自己再顶一个啊
我始终觉得,这种做法可以抑制自己的EMI,难道这就这就是所谓的“吸收辐射”了?
这种解释很有意思,就像“自己勒紧裤腰带,从而可以增加粮食”一样,不过说不定是正确的。。。

网友:
    蛇形线在一倍间距时的插损与回损要比同样长度的直线好很多,而且跑得更快。

网友:
    这块没关注过,期望高手解答!!

网友:
    之前还真没了解过这方面的信息,关注中

网友:
    新手进群195506086

网友:
高速PCB中蛇形线只是用于时序匹配。蛇形线相邻两线同一时刻电流大小一样,方向相反,磁场会相互抵消。所以有抑制EMI作用。

网友:
    求解!!!蛇线感觉相当于电感吧

网友:
    蛇形线的真正目的只有一个,时序匹配,弯折目的是减小空间。如果要把蛇形线拉直,后果可想而知。

    关于是不是有辐射或抑制EMI,无论是从电磁场原理,天线原理,传输线原理等都没有科学依据,可以说这个事情与蛇形没有特定关系。

楼主:
    作为楼主,做一下总结——网上很多说法,较真一下觉得没有道理的,个人认为蛇形线确实同12楼所说的那样,作用如下:
    1.时序匹配
2.抑制辐射

网友:
    蛇形线是增加了电感啊,怎么能抑制辐射呢?我就知道它能做时序匹配。还要各种限制

网友:
    一般蛇形线是为了匹配时序的吧。
虽然蛇形线可以抑制部分辐射,但设计时不太会因为这个设计蛇形走线吧,毕竟蛇形线
    是需要大量布线空间的。

网友A:
请看原文的表述:消化吸收 辐射,明显是在表达蛇形走线可以抑制自身的EMI。楼主多学学语文语法!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请看原文的表述:消化吸收 辐射,明显是在表达蛇形走线可以抑制自身的EMI。楼主多学学语文语法!!

大牛啊!终于明白了,原来消化是消化自己,而不是消化从其他地方所学的东西;吸收是吸收自己的营养,而不是从外界获取的营养!想必君当年高考语文很好!

网友:
就是匹配时序...其它的无证明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大牛啊!终于明白了,原来消化是消化自己,而不是消化从其他地方所学的东西;吸收是吸收自己的营养,而不 ...

你在讽刺我??信不信由你了,你根据电磁场理论分析,相邻的蛇形线电流方向相反,磁力线匝数自身抵消一部分,泄露到外界的磁场少了,所以看起来就是EMI减小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在讽刺我??信不信由你了,你根据电磁场理论分析,相邻的蛇形线电流方向相反,磁力线匝数自身抵消一部 ...

我也是这么理解的,我只是觉得原文的表述有问题而已,然后引起了我的猜测,没有别的意思

网友(2012-04-18):
没见过为防止EMI专门走蛇形走线的,如果只是抑制EMI包地还更有效点,不过在转角的时候做圆弧处理确实可以减少EMI

网友:
个人认为蛇形线的目的就是绕线,为了达到线组之间等长。
至于绕线为什么大多是蛇形线,应该和emi有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