号走十度角,弧度,45度角分别

楼主(2012-03-01):
各位大侠,请教下,在画高速板子的时候,信号走十度角,弧度,45度角分别有什么区别吗,走十度角的好处又是什么呢,有木有人知道呀!

网友(点评):
10度,也可以20度,35度;所有这些区间的角度都可,但是需要避免90度的倍数关系。而10度走线主要是为了避免laminate当中的玻璃布和数脂的不连续而提出的概念,intel loyer在某年的论文主要描述了其中的影响。

网友A:
个人认为弧度线尽量少用,因为以后再有改板的话,太麻烦了。
你所说的“10度角”,不是很精确。要看用什么样的板材,看纤维的排布。
发个altera的文档给你参考下。

楼主:
资料有点看不懂哦
   针对10度角,我们一般是只在比较大的板子的高频信号才这样处理,但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处理,有人说是10度角比弧度跑的快,但我不明白其中的原理,请大侠指点下

网友(点评):
它关键是为了保证差分线间的phase skew最小,以使得共模分量趋于理想,保证信号的幅值,进而降低误码率发生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    个人认为弧度线尽量少用,因为以后再有改板的话,太麻烦了。
    你所说的“10度角”,不是很精确。要看用什么 ...

谢谢分享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资料有点看不懂哦
       针对10度角,我们一般是只在比较大的板子的高频信号才这样处理,但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 ...

据我看公司的资料介绍,10度线一般用在服务器上的高频线比较多,这样可以避免和相邻层的cross talk吧

网友:
    原理上, 0度直线的 阻抗是连续的,但涉及中不可能都是0度角, 45度角加工后角度最不易折,但由于拐角处 线宽变化,导致阻抗变化,产生反射,对高速信号线来说,反射叠加会导致 丢包或误触发等问题。 10度角没接触过,但我想也是基于以上考虑吧

网友B(2012-12-20):
从别的论坛上面看到的HP服务器硬盘插座走线,据说是使用了传说中的10度走线,避免玻纤板纹理影响差分线阻抗。

    具体原理如下图

网友:
    高手可以帮助看看,是否是那么回事?

网友:
    10度走线是为了避免产生Fiber Weave Effect对差分线阻抗的影响,附件是两份资料。
我们还用到另一个办法:让板厂把gerber转10°制版。不过折合下来相当于板子会变大一些(圆形的板子除外……),当测试下来余量较大时,再让板厂按正常做法制版即可,这样做方便又灵活,算是种偷懒的做法吧。

网友:
    没布过高频板子 layout一年了 都无压力 只要注意美观  不过还是要不断学习 谢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    从别的论坛上面看到的HP服务器硬盘插座走线,据说是使用了传说中的10度走线,避免玻纤板纹理影响差分线阻抗 ...

比较同意该说法,个人也是认为是由于玻纤效应的缘故,减小走线下面介质不均匀的可能,主要在差分线和时序要求严格的情况下考虑,在整体平均的水平上实现传输延时一致

网友:
    没有试过,不知道效果怎么样,目前最高就只做到200MHz。

网友:
    到是做过挺多10度的,但也不是很明白,学习了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