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DS仿真] 如何让ads的3d仿真速度更快一些?有经验的兄弟说说看

楼主(2012-03-01):
    如何让ads的3d仿真速度更快一些?有经验的兄弟说说看
ads版图里面如何圈出要仿真的部分?
用crop操作的时候好像只能以矩形方式?能改变画区域的方式么?
    在实际eesof仿真时,在mesh上有何处理技巧呢?让仿真速度能快一些?

在导入odb++文件后,在信号与参考面的处理上还有那些注意事项呢?

网友A:
    1.楼主可以把要仿真的部分剪好再导入到ADS,不要直接导入整板,会做噩梦的。layout的软件剪板比ADS要舒服很多。
2.如果要增加仿真的速度,减少mesh密度,不要使用edge mesh ,降低最高频和最低频率之间的间隔,使用reuse model会好很多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1.楼主可以把要仿真的部分剪好再导入到ADS,不要直接导入整板,会做噩梦的。layout的软件剪板比ADS要舒服很多 ...

    多谢指点,在layout里面先改好确实是个好建议!
机器慢也是一个原因,跑2.5d、3d 需要如何的配置设备才能比较好一些?

    是不是大公司都跑服务器、工作站吧?

单机的PC什么样的配置比较好?适合高速3d电磁仿真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1.楼主可以把要仿真的部分剪好再导入到ADS,不要直接导入整板,会做噩梦的。layout的软件剪板比ADS要舒服很多 ...

    用$iwave跑2.5d的还能忍一些,基本可以在电路板不做任何改动的情况跑完完整的仿真

ads的3d提取参数确实让人比较崩溃,没办法3d本身计算量就很大、费时费力
点击完“仿真”按钮,cpu就开始狂跑,1个多小时过去了都没什么大动静

网友A:
    $IWAVE 5.0 在提取的s参数精度还是可以接受的.

    PS:我们经常都是点了"仿真"之后就下班的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$IWAVE 5.0 在提取的s参数精度还是可以接受的.

PS:我们经常都是点了"仿真"之后就下班的.

点了仿真下班走人,哈哈!那一定是在工作站吧?

    今天按照版主的建议,在layout里面进行了优化与区域截取

仿真子电路在2个小时完成的基本的S参数提取

回头整理下,把一些问题与疑惑再梳理一下

网友:
    (1)版本:要想速度快,用最新版本的软件ADS2011_10, 比2009提升了近5倍速度;
    (2)过孔:Via一定要少,而且设置等效为4边形或6边形,这对ADS MOM是致命的伤....
(3)MESH:不要做边缘细化和垂直MESH和电磁场计算。

楼主:
    学习一下 多谢指点

楼主:
    (3)MESH:不要做边缘细化和垂直MESH和电磁场计算。

    是在哪里设置的?

楼主:
    momentum RF是不是就是说的这个效果么?这个好像就只算S参数结果吧?像后处理好像就没有,速度比momentum Microwave快
最后一个FEM是干嘛的啊?好像算起来很慢慢的

    momentum Microwave算的是不是平面3D电磁场吗?跟EMPRO有啥差异?
EMPRO是不是针对的是立体的3D电磁场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