ORCAD封装问题

楼主(2012-03-01):
    问下各位同仁,制作orcad的封装的 焊盘和外形分别放那层?  还有就是单个元器件的过孔大小怎么设置呢,只要说下步骤就行..
多谢了..

网友:
到底是要问ORCAD的封装还是要问allegro的封装

问题都描述不清楚,不能怪论坛的朋友不热心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