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走线

楼主(2012-03-01):
    小弟最近才学pads,走线线宽默认值设置的是8mil,但是当走线的时候发现线宽好细,简直就是飞线,如图一;
  当双击更改线宽变为15mil的时候,就恢复到正常的状态,如图2;
   这是怎么回事啊,protelallegro都可以在画得时候更改的,而且也没有这么细啊,如图三;
  谁能帮帮我,谢了啊!

网友:
这是设置的问题,解决方法如下:
tools--->options--->global--->mininum display设置一个最小的线宽,当你所画的线大于等于这个最小线宽时,就会正常显示你所画的线宽,反之就会显示为一条细线,也就是你现在的这种情况。

网友:
二楼正解!

网友:
试试输 命令R0.001

网友:
二楼的回答很正确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