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OR CAD画复合元件时,怎么不能调用,高手帮下我啊,有图

楼主(2012-03-01):
(图片)

网友:
可能發生的原因:
(1)之前有使用某<元件A>,之後覺得某些管腳位置不好,進而修改元件庫,就將原理圖上的元件刪除,想引進新元件庫的<元件A>。
(2)之前原理圖上的<元件A>是別人畫的,可是現在新增的是<元件B>是不同的元件庫,造成無法引進。

處理方法:
先刪除<元件A>,然後在主路徑頁面下,選到 Design cache,滑鼠右鍵點選 cleanup cache,之後在放置<元件A>或<元件B>

网友:
不懂呢  我也正在学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