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HDL编程心得------多余时钟的引入 问题

楼主(2012-03-02):
多余时钟的引入
在设计时往往会遇到这种情况,需要对外部某个输入信号进行判断,当其出现上跳或下跳沿
时,执行相应的操作,而该信号不像正常时钟那样具有固定占空比和周期,而是很随机,需
要程序设计判断其上跳沿出现与否。这时,很容易写出如下程序:
①  process(Ctl_a) -- Ctl_a 即为该输入信号
② begin
③ if Ctl_a ’event and Ctl_a= ’1 ’ then
④  …  … ; -- 执行相应操作
⑤ end if ;
⑥ end process;
由于出现第③行这类语句,综合工具自动默认 Ctl_a为时钟,某些 FPGA 更会强行将该输入
约束到时钟引脚上。而设计者的初衷只是想将其作为下位机的状态输入以进行判断。上面的
程序容易造成多时钟现象,增加设计的难度。解决的办法可以如下,将 Ctl_a增加一级状态
Ctl_areg 寄存,通过对 Ctl_a和Ctl_areg 状态判断上跳与否,改正程序如下:
① process(clk)
② begin
③ if clk ’event and clk= ’1 ’ then
④ Ctl_areg<=Ctl_a;--产生相邻状态
⑤ if Ctl_areg=’0 ’ and Ctl_a= ’1 ’ then-- 上跳判断
⑥  …  … ; -- 执行相应操作
⑦ end if;
⑧ end if;
⑨ end process;
程序中第④行用以产生两个相邻状态,第⑤行对前后状态进行判断是否有上跳现象发生。其
中,需注意的是clk 的时钟频率应明显快于 Ctl_a信号的变化频率,以保证正确采样。

网友:
看了  也懂了点   步奏  挺明了的   支持一下  楼主的分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