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仿真模型问题

楼主(2012-03-02):
请问上图这两个都需要设置吗,他们都是模型吗,有啥区别啊,都看到要设置元件值呢

网友:
同问! 上图大概是建立无源器件的EPSICE模型, 下图意义何在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allegro中可以建立基本的espice模型,这种模型一般是为了满足建立xnet的需要,如果需要仿真,可以调用默认库 ...

谢谢你的回答,你说的我大概能了解,但是不明白具体跟我贴上去那个图有啥关系呢,难道其中一个设置是自己创建,其中一个是下载别人的吗,但是好像两个都是自己设置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需要了解一下仿真的基本流程,并对IBIS模型有个大致的了解就明白了.
说到底,你上面图中建立的作用, ...

恩,谢谢指点,我去研究一下IBIS模型,可能是对模型不熟悉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