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各位前辈,allegro16.3中generaledit ,placeedit,etchedit ,区别

楼主(2012-03-02):
请问各位前辈,allegro16.3中generaledit ,placeedit,etchedit ,三种模式有什么区别,各自用在哪种情况下,多谢!!!

楼主:
自己先顶下

网友A:
切换不同的模式后,右键会有不同类型的命令方便操作

网友(2015-04-14):
引用 网友A:
切换不同的模式后,右键会有不同类型的命令方便操作

good

网友:
    不同模式下,可选对象不一样,选中对象后执行的命令不一样,右键菜单不一样,方便根据设计的实际过程进行快捷操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