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2007设置的过孔大小跟显示出来的不一样,

楼主(2012-03-02):
比如0.2mm drill 显示为0.27mm。请教怎么回事?知道的朋友望告知,实在不知问题在哪!

楼主:
各位,你们不妨也试下,在空白文档里新建VIA也会出现与实际通孔尺寸不一致的情况!

网友:
你是输出的文件不一样还是显示的不一样?

楼主:
显示的,CAM输出是正确的,原先的文档没有这种问题,新建的文档有这问题的

网友:
你过孔没有设置对。

楼主:
哦,谢谢,不过你们都没有回答上,问题出在选项里有个设置

网友(2014-04-24):
引用 网友A:

我貌似也遇到了,请问你说的是哪个选项啊,非常感谢

网友(2014-05-28):
    这种帖子没有结果,白来一遭

网友:
    我来说下吧,默认的空文档这里设置的都不是0,要把这个改成0才行,数字是多少,显示的孔就会比你设置的大多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