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GND内电层地线层在其它外层信号层上还可以用铜皮铺地吗

楼主(2012-03-02):
有GND内电层地线层在其它外层信号层上还要用铜皮铺地吗,
5 r: ~" S: F, \现在画一块4层板,第2层电源,第3层是地线,TOP,BOT是信号。1 ~% Y0 M7 F% p) T
我的问题是内层有地线层了,TOP层还可以用铺铜吗?或是说铺了大铜皮会有影响吗?之所以这样问是因为外层没有铺铜看上去不太美观。请各位老师帮我指点一下,谢谢!

网友:
通常情况下,外层还是需要铺铜的。不过要多打些地孔,这对信号也有好处的。

网友(点评):
谢谢,那我还是铺上铜皮吧

网友:
和版主一样,4层板外层不铺铜!

网友:
    要看是什么板子,手机上用的小板两层还要铜呢,四层通孔板也要铺铜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