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CB画圆孔?

楼主(2012-03-02):
    大家好  请教大家,我画好圆,已经设置成KEEPOUT  了,但是3D 预览的时候  还是没有圆孔, 大家帮帮忙?!

网友A:
圆孔放在哪一层?用pad来代替好一点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圆孔放在哪一层?用pad来代替好一点。

就是洗一个槽~  怎么弄呢?

楼主:
选中该圆  然后T-V-T     再双击整个圆   勾选 cutout    之前我问过了, 当时没理解, 实践了一下  可以了  谢谢大家

网友:
我记得以前做过一个pcb,物理层放了个圆,但是打印打印不出来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