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ERBER出问题,求高手解答!!!!!

楼主(2012-03-02):
画完PCB后,在CAM350进行检查的时候发现焊盘不对,如下图所示,

上图中的焊盘孔变得很小,但是在pads 9.0出GERBER的时候,预览却是对的,如下图所示:

这是什么原因呢?求高手解答,之前从来没有遇见过这个问题。

唯一和以前的板子的区别就是这次在PADS9.0中打开了MAX LAYER,或许是这个问题,但是现在不知道怎么解决,因为板子都画好了,不可能重新画一遍。

网友A:
把焊盘隐藏了, 还是视图不在当前层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把焊盘隐藏了, 还是视图不在当前层?

不是的,GERBER发到PCB产商的时候他们反馈的,说焊盘有问题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不是的,GERBER发到PCB产商的时候他们反馈的,说焊盘有问题。

试试别的版本导出 Gerber 看看.

网友B:
发源文件,来瞧瞧!

网友C:
你输出后 又再导出了么

网友D:
我也遇到这种问题,结果板厂也没有反馈就直接做回来了,其实这是PADS高级版本的一个封装设置问题,在PADS2005里封装是只有,而9.2后就多加了。PASTE MASK层和SOLD MASK设置的参数过小造成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试试别的版本导出 Gerber 看看.

只是BOTTOM层有问题,其他的都是好的。
CAM350不太会用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发源文件,来瞧瞧!

我把走线删了,VGA的焊盘重新出GERBER就正常了,但是MOS管的SOLDERMASK BOTTOM还是有问题,变成椭圆的了,PCB文件如附近所示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我也遇到这种问题,结果板厂也没有反馈就直接做回来了,其实这是PADS高级版本的一个封装设置问题,在PADS20 ...

你看下我给liu19850810的附件,现在那个VGA的好了,但是MOS管还是有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你输出后 又再导出了么

不太明白你的意思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