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高手:在16.3/16.5中,resize/respce differential 功能菜单怎么调出来?

楼主(2012-03-02):
如题,我反复查看了这两个版本,怎么就是调不出该菜单啊?求高手解答!

网友A:
    被隐藏了,据说要在User Preferences里面设置一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被隐藏了,据说要在User Preferences里面设置一下

    具体哪个设置?还请指点下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    具体哪个设置?还请指点下。

16.3版本:user preferences.. ->Early_adopter -> resize_respace_dp 打勾,使用时输入resize_respace_dp命令
16.5版本:直接输入resize_respace_dp命令,如果在菜单中显示,则:user preferences..->unsupported->show Route Unsupported Utils Menu打勾,然后在Route菜单中Unsupported...->Resize...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16.3版本:user preferences.. ->Early_adopter -> resize_respace_dp 打勾,使用时输入resize_respace_d ...

    多谢了!
          现在可以使用这功能了,但还有一疑问:
           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的width和gap可以修改,但斜方向的gap不行,width可以修改;不知道是哪里还没设置到位?还请再不吝指点!谢谢啦、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    多谢了!
      现在可以使用这功能了,但还有一疑问:
       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的width和gap可以修改 ...

此功能是测试版!还没完善呢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此功能是测试版!还没还善呢!

呵呵,谢谢了。看来只能等下一版了。

网友:
    请问这个功能有什么用处?

网友(2012-11-20):
    爲了升三級  我頂
    C:\Cadence\SPB_16.5\share\pcb\help
    安裝路徑下有關於這個功能的pdf檔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