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各位大侠Orcad原理图内的元件图标怎么导入PADS内使用?

楼主(2012-03-02):
orcad原理图内的元件图标怎么导入pads内使用?请各位指点

网友:
如果你说的是用pads logic打开ORCAD的原理图的画,直接以.DSN打开。如果你说的是原理图做好导网表到PADS里的画,做成.asc格式。

楼主:
是把ORCAD原理图的封装怎么样转成PADS的CAE封装来用

网友:
把ORCAD原理图转成logic原理图,然后保存cae封装。。……

网友:
直接用pads logic打开orcad的原理图。接下来,你懂的。

网友:
我还是不懂的 不好意思了 帮不了你

网友:
如果是一直用ORCAD直接导入网络表到PADS,那就是导入ASC形式的网络表,打开PADS --IMPORT;如果是用LOGIC,那就在LOGIC里面打开DSN,然后导入PCB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