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个疑问,关于孔的建立

楼主(2012-03-03):
1.如果我建立一个孔,没有任何电气连接,也没有任何焊盘的,那么,我的begin layer中的regular pad需要设置嘛?不设置可以嘛

2.在建立元件库的时候,如何显示有孔的焊盘中的那个孔阿

楼主:
求高手解答

网友:
    1.据我做过的焊盘,没有电气属性的孔regular也是要设置的
2.在建立焊盘的时候pareameters下面的drill diameter就是有孔焊盘的钻孔的大小尺寸

网友:
    对于1,设置外层焊盘的尺寸小于钻孔的尺寸即可;内层的antipad,其尺寸比钻孔尺寸大0.3mm就可以.

    对于2,如果要在工作区内显示钻孔等,可以在DesignParameter中的Design标签中的右侧区域进行勾选,可以显示过孔/热风焊盘/系统原点等,自己可以试试看.

楼主:
    如何在pcb edit里面显示孔的大小呢,我的放上去都是直接是看不到孔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