元件之间的连接线怎么隐藏?

楼主(2012-03-03):
各位大虾请教个问题,元件之间的连接线怎么隐藏?

网友:
在颜色设置里把连线设成黑色即可

楼主:
不用麻烦大家了,我自己找到方法了!!不好意思打扰各位了!!

楼主:
楼上的,不好意思!我在补贴的时候没有刷新,所以没有看到你的内容,不过还是非常的感谢你的指导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