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仿真讨论] 关于电流型DA输出电路模型与PCB仿真的疑惑

楼主(2012-03-03):
    关于电流型DA输出电路模型与PCB仿真的疑惑

下面的这个图是在ADS环境下搭出的电路模型,矩形框住的部分等效为芯片的内部引线与管脚的模型
从管脚出来后先经过一段较短的走线,然后有一个50欧姆电阻负载,然后再经过一段较长的走线有一个电容负载
从仿真的结果看,如果把电阻、电容都放在远端则信号输出比较差,像第二张图,会发现在电流型布线中,较长的走线可能等效成电感被振荡了(这样的理解是否正确?);而仅仅把负载电阻加载到靠近管脚处的话,则远端输出的波形会比较理想,也没有强烈的振荡与过冲,当输出是正弦波的时候2次谐波也会能量少

因为看了一个ADI的demo板,在电路板上也确实是在靠近芯片管脚处焊接了负载电阻,远端没加电容直接经一高频变压器元件输出的

是不是类似这样型号的DA都要做如此的处理?

楼主:
    在这个原理图仿真的基础上就开始画PCB版图了,也按照如此的要求,在芯片管脚处就近放置一个电阻,在远端需要测试的地方放置一个电容
在画完后像观察输出端,电阻负载端,电容负载端的S参数时就存在了疑惑:

    在这根走线上我分别在输出端,电阻负载端,电容负载端加上port,这样跑出的S参数是否是正确的?
如果这个走线跟另一根走线直接有0欧姆电阻连接的话,是否可以在0欧姆左侧走线的某处加一个port,在0欧姆右侧加一个port这样的方式来计算全长度范围内的S参数?
正是按照这个疑惑我在$iWAVE里面跑了如下几种情况,得出的S参数曲线也是迥异的,希望有经验的朋友指点问题可能所在?
电路结构图式信号层灌地,参考层有参考地这样

第一幅图是从输出端加一个port,靠近电容负载端0欧姆左侧加一个port,靠近输出端电阻负载端不加

    第二幅图是从输出端加一个port,靠近电容负载端0欧姆左侧加一个port(此时0欧姆电阻先去掉),靠近输出端电阻负载端加一个port

    第三幅图是从输出端加一个port,0欧姆右侧电容负载端加一个port(此时恢复0欧姆连接),靠近输出端电阻负载端加一个port

楼主:
    然后我在ASD里面又做了一个3D电磁场的S参数提取;为何仿真速度更快一些,我最PCB做了一些处理,使得需要仿真的面积只集中在走线区域的位置处
    同样的也加了3个port:输出端加一个port,靠近电容负载端0欧姆左侧加一个port,靠近输出端电阻负载端加一个port
    截取出的电路图与S参数曲线看下面两张,S曲线图是从仿真出的图表里面导出S6P文件后再导入ADS原理图搭建出S参数仿真后出来的曲线图,还有一张是后处理的效果图

楼主:
    所以目前的问题就是:上面的仿真方法与方式是否是正确的?如果不对的话应该如何处理?
这个cam350从gerber文件转出的odb++格式的文件,可以直接导入到ads的layout中
    含有top层、gnd层与nrill层
还有一个小问题是ADS导入的正方形焊盘为何有些变成细长条了?

网友:
    仿真方面还没入门,纯粹帮顶!学习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