7.9.3版本的中心库和原来的不兼容!

楼主(2012-03-03):
刚建了一个工程,用的原来可以工作的7.9.2的库,打包的时候总是报:

ERROR: There is no Part Number: C_SMD in the Parts
DataBase for symbols with Part Name: CAP_SMD and Part Label: CAP_SMD.
[Please add the Part Number to the PDB either directly
or by having the project file point to a PDB that contains it.]
The relevant symbols are:

Block Schematic1, Page 1, Symbol $1I101

(很简单,只是放了一个电容来测试)

如果是用7.9.3打开原来的7.9.2的老项目来测试,一切正常。

7.9.3新建了一个中心库,也是一切正常。

结论:7.9.3新建项目但是用的老的中心库不正常。
初步解决:重新在7.9.3下建一中心库,并把原来的数据复制过来!

这下重新把中心库重新整理下了。大家的是怎么组织的?

网友:
我用7.9.2的库,没用dxdatabook,一切正常。

网友:
升级一下库呢,我用的。1的库,也木有问题

楼主:
老的项目用老的库是可以的。
你新建一个项目再用老的库打包的时候就是打包不了了。

网友:
你是啥库啊

网友:
    应该没有问题吧?!

网友A:
    7.9.3的是不是要自己安装库才行的?打开以前的文件说找不到库文件,然后那些元器件就显示不了了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7.9.3的是不是要自己安装库才行的?打开以前的文件说找不到库文件,然后那些元器件就显示不了了!

不是这样。

是新建一工程文件,但是库用的是旧板的库。然后随便放一元件,打包的时候通不过。

    但是打开旧的工程文件,一切正常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