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cb中的一些规则错误!!!!!!

楼主(2012-03-03):
导入pcb后,个器件无论怎么排放都显示是绿色,自动布线了后,显示大量的违反规则,其实就这两种,我传个照片, 这是什么原因呢

网友:
SMD Neck-Down : 这个规则是指你从IC管脚引出来的线宽不能超过焊盘宽度的60%

比如你的焊盘宽度是10mil的话,IC管脚的走线线宽必须是6mil以上,这样才不会出错。

你这一项的规则可以设置为98%(线宽不能比焊盘宽度大)

Room这一项是指你设置的元器件规则,你再仔细检查这一个区域。现在没有PCB文件,也不好推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