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xpedition to pads

楼主(2012-03-03):
怎么把expedition的板子导入到pads里面。急用!

网友:
用pads9.3可以

网友:
有个工具叫PADS Layout-Expedition Design and Library Translator/ X4 y: n4 q& O! c
这个可以。

网友:
pads9.3安装后的程序文件夹 X:\MentorGraphics\9.3PADS\SDD_HOME\Programs有个ppcb2hkp.exe就是了

楼主:
问题已经解决,现在可以转,但是在导出design data时,netclass & net properties不能选!!求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