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orCAD中画IC的Name是一样的,为什么不能导网表,编号不一样

楼主(2012-03-03):
orcad中画IC的Name是一样的,Number编号不一样,为什么不能导网表,报错,高手帮我一下

网友:
有沒有錯誤的 session log (在菜單上的 WINOWS 裡面有 session), 貼上來比較容易清楚問題的原因。

网友:
看樣子是有相同的管腳名字造成問題。 ORCAD 不允許 PIN type: power 以外有相同的管腳名稱。

建議將是電源管腳的 PIN TYPE 設定成為 POWER。如果 PIN TYPE 是 PASSIVE ,最好加數字,但是要小心,不要重號造成相同的管腳名字。

你目前圖片就是說 VDDMOP5(SCLK 80M 2.5V,100M 3.3V) 這個名字重複了。

楼主:
我现在改了,没有重复,但是还是不行啊,不能导ASC文件啊,原理图中只有这个元件,别的什么元都没有,只导这个元件

网友:
看了你的局部原理圖。導網表就是要有連接線,沒有拉連接線,怎麼會有 NET 呢? 先隨便在 IC 上,將幾根管腳拉上連接線,再試著導出網表。

楼主:
我怎么搞4个电阻上面也不能导网表啊,

楼主:
我怎么搞4个电阻上面也不能导网表啊

楼主:
这个是什么意思啊

网友:
PADS 讀取 ASC 文件,發現 N40480 和 N40484 這些信號,都只有接連一根管腳。

通常所謂 NET ,是要2根管腳以上相接連。但是在這裡有發現單一根管腳的 NET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