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rotus中仿真PIC24求助?

楼主(2012-03-03):
我把程序的.HEX文件下进去了,咋个没有反应呢,程序感觉没有运行。是不是哪里没设置好啊,求高手指点啦?急、急。

网友A:
proteus的仿真跟CPU的运行速度有很大关系,CPU运行快仿真所用时间也快。首先看你的程序有没有错,有可能结果出来所需的时间超过你的预想。还有可能就是你程序所设计的时钟频率跟仿真的不一样。貌似默认是1MHz,双击单片机可以更改。知道了就这么多了。希望可以帮到你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proteus的仿真跟CPU的运行速度有很大关系,CPU运行快仿真所用时间也快。首先看你的程序有没有错,有可能结果 ...

还是不行啦,我用protus只带的例子,下载程序就可以跑,我自己间的图纸就不行。所以我觉得应该是protus里哪里没设置好。

网友B:
下进去之后要看引脚的电平有没有变化才对!!!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下进去之后要看引脚的电平有没有变化才对!!!!

大哥,在我自己建的工程就没有变化,PIC是调用库里面的;但是用protus自带的例子,下载我自己的程序,就有变化,所以我认为是protus中没有设置好。

网友(2012-04-07):
那你要看你的设置是否正确了。很可能MCU就没有工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