各位有没打上041补丁并完全装好cadence16.3的?

楼主(2012-03-03):
笔记本上装过两次,每次都是打补丁041时提示什么文件出错( 忘截图了),然后忽略下一步继续装,完成后,PCB EDIT打开正常,也显示补丁打上了, 可是capture CIS却打不开。。。

网友A:
之前装过,没问题的

网友B:
我安装的Cadence16.3,就是打的41补丁,完全正常啊。我用的是台式机+XP SP2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安装的Cadence16.3,就是打的41补丁,完全正常啊。我用的是台式机+XP SP2

首先是本论坛下的16.3吗? 还有安装方法是先直接装product 然后再装license_manager 破解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之前装过,没问题的

要怎样装告之一二,谢谢

网友:
    装了base之后,再接着安装hotfix,然后再cr@ck,应该没问题吧

网友B:
    六楼的正解。在安装说明中的第5步,重启电脑后,装41补丁,再破解啊。

    Cadence SPB 16.3安装说明(zhuyt05).pdf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六楼的正解。在安装说明中的第5步,重启电脑后,装41补丁,再破解啊。

    X ,  orcad能打开,但显示补丁没打上,而且启动时显示什么不能定位到什么动态库上。。。pcb的显示打上。

网友B:
    可能是操作系统的问题,要不你用以下破解试试。
https://www.eda365.com/thread-34452-1-2.html

楼主:
    有空再试试,现正常使用台式机的16.3 没打补丁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    X ,  orcad能打开,但显示补丁没打上,而且启动时显示什么不能定位到什么动态库上。。。pcb的显示打上。

我也是这种情况,不知道怎么办?

网友:
    应该是先装补丁,再破解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可能是操作系统的问题,要不你用以下破解试试。
    https://www.eda365.com/thread-34452-1-2.html

    win7旗舰版不行吗?只能在XP下?照道理更适合win7才对,要不写破解的是优先对XP的

网友:
    "X ,  orcad能打开,但显示补丁没打上,而且启动时显示什么不能定位到什么动态库上。。。pcb的显示打上。"
       将此动态库(orDb_Dll.dll) copy 到tool\capture文件夹内,即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
应不是这个原因,贴上图吧

网友:
这个动态库没有出现无法定位,只出现过“orDb_Dll.dll”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无问题

可否赐教,笔记本上win7旗舰版死活都有问题(PCB可升级正常,CAPTRUE.CIS出问题)

网友(2012-07-25):
41补丁是个什么东西,没装过

网友:
可以分享一下你的41的补丁吗如果那样就更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