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---我的板画到一半怎么保存不了啊。

楼主(2012-03-03):
大哥————我的板画到一半怎么保存不了啊。要怎么样才能保存。。

网友:
也遇到这样的问题,坐等高手解答

网友:
是不是保存的按钮是灰色的?
我也遇到过。
那是因为软件有问题,你打开的是安全模式。
解决办法,就是使用正确LICENSE

网友:
是不是license过期了啊,破解的问题吧

网友:
your install software license fail,please install again will be ok

网友:
你完蛋了!要重新破解,你的修改将丢失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