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手帮帮忙

楼主(2012-03-04):
在PADSPCB文件里,在走线时候增加过孔,增加不到过孔,(同样改变过孔封装都不能改变),不知那里设置到了,,多谢!!!

网友:
看下这些孔加过去了没?看是不是

楼主:
你这个在那里设置

网友:
1.首先确定系统中是否已经有符合要求的VIA封装存在,可以按照以下路径setup-->pad stacks properties 查看、修改、新建;如下图
2.将新建的VIA封装添加到当前PCB设计中去,可以按照以下路径setup-->design rules -->default -->routing 如下图
希望我的解答,对你有所帮助。

网友:
在setup/Design rules/Default/routing里面

楼主:
OK了,多谢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