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2007创建元件类型不能保存示高手

楼主(2012-03-04):
FILE里只有退出选项哪位知道是哪的问题

网友A:
是不是你的版本还没破解的,只是Demo

楼主:

引用 网友A:
是不是你的版本还没破解的,只是Demo

你好!应该是破解了吧。因之前没破解会提示是否进演示,现在不会了。建CEA正常。建元件类型时编辑元件电气特性也是正常。就是一编辑逻辑门封装就出现file里没有Return to part.只有个退出。一按全退啥都没保存了

楼主:
我觉得是哪设置错了,因为在我破解后我有进入过元件类型编辑逻辑门封装时file里也有return topart,我有设置过customize,里面的复位。就成这样了,大家帮帮我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