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:
var requestInfo = {"data":"","region":"cn","sceneId":"19x5u7lo","token":"ff721277f8b7252aec35eeae77ccbb65","traceid":"1a193f3617594437411074280e64ee","type":"GET","userId":"HpadJlQnz2zSKcSmjXBaqQvjYUvP4jMJIk/ZwGNDNiM=","userUserId":"WeruU5ufDZe3gjqlVm7GsA=="};

网友(2012-05-15):
同意二楼的意见。

网友A:
玩具中很多是这样,这是过测试的一个电路.主要是防止短路的.减小漏电流(静态电流)

网友:
攒同13楼

网友:
美泰的玩具就有这样要求

网友:
没见过这样的设计

网友:
    只给出部分电路,也没有说出应用场合,只能靠猜。应用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,否则再多的猜测也无意义。

网友:
    增加耐压,降低成本。

网友(2012-07-11):
    有意思的探讨,建议楼主详细说下电路背景,大家也好更好的了解一下

网友:
    二楼正解

网友:
    耐压增加,电容容量减少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    玩具中很多是这样,这是过测试的一个电路.主要是防止短路的.减小漏电流(静态电流)

    能否细说一下?

网友(点评):
这在美泰的电子玩具很多应用,两个电容窜连有一个电容短路,另一还可以正常工作,这在玩具使用中防止短路电池起火.静态电流也是一样.

网友:
我知道,但是今心情不好

网友:
电路设计有问题吧。前面的已经说过是提高耐压了。电容还得并电阻,平衡漏电流,否则会出问题哦

网友(2012-08-22):
    这个要支持一下!

网友:
    浪费PCB空间,性能应该单颗电容好

网友:
    防止短路的

网友:
    有这样用过,一般是因为电容耐压不够,最好再给每个电容并个电阻,这样分压均衡,不至于长期使用导致电容失效

网友:
    粗看是增加耐压的,是否另有深意不是很了解还请高人指点。就可靠性而言不如直接用高耐压单个电容好

网友(2013-03-05):
    主要是增加耐压。串联电容还要给每个电容上并电阻进行均压的,不然工作不平衡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    这样的做法 感觉不太好

根據一些電容廠商的建議,電容串聯使用,最好並聯分壓電阻,以保證落在兩個電容的壓降是相等。

如果 2 個電容耐壓不一樣,分壓電阻就按比例調整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根據一些電容廠商的建議,電容串聯使用,最好並聯分壓電阻,以保證落在兩個電容的壓降是相等。

    如果 ...

廠商(Nichicon) 的 Application Note 在此!

Page 9 -> 2-5 Method of Setting the Balance Resistance in a Series Connection

网友:
    很好的问题,学习了

网友:
    为什么不用一个电容??

网友(2013-04-10):
二楼正解,航天产品就是这么要求的!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    猜測 : 主要是增加耐電壓。   總電容量少一半,耐電壓增加一倍。

    支持版主!

网友:
    肯定是增加耐压没有错,应该给出具体的应用背景比较好。

网友(2013-05-28):
    增加耐压,不需要平衡电阻吗?

网友:
    分析的没错,论坛高手很多。

网友(2020-08-22):
    防止电容短路,电池发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