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路图

楼主(2012-03-05):
请问有谁知道下面这些方框和符号的意思吗?

网友A:
T3是IC,带SET的按键开关,其它都是接线的座子(或是连接器),呵呵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T3是IC,带SET的按键开关,其它都是接线的座子(或是连接器),呵呵

能否详细讲解一下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能否详细讲解一下

麻烦讲解一下T3的具体使用方法或者具体的功能!谢谢!

网友:
没法讲的,要有电路图啊,还要有IC的datasheet才行啊,就一个示意图,这样的IC成百上千