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7下16.3显示

楼主(2012-03-05):
请问一下,大家装在win7下的16.3或者16.5显示铜皮或者线段的时候是不是虚线显示的,怎么把它改成跟XP下的显示一样的?例如下图的铜皮显示:

网友:
菜单setup->user preferences->display->opengl->disable_opengl勾上,然后重新启动ALLEGRO软件,铜就变成虚线的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