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X里面,元件符号是分成几个部分的,怎么区分?

楼主(2012-03-05):
比如一个元件符号是分成A,B,C,D  4个部分。

我放一个符号A,表示元件1.
我再放一个符号A,表示元件2.

那我放符号B,怎么知道B是元件1还是元件2的一部分?

网友A:
手工添加ref DC是这样 DX不清楚。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手工添加ref DC是这样 DX不清楚。。。。

REF有什么规则规律是对应这个吗?

楼主:
有点明白了,同一元件各个部分符号都一个ref designator,比如都为 U10,另外一个都改为U20,系统就分别出来鸟。

网友(2012-04-10):
各个部分Symbol独立建库
用Hetero来设定各个部分的关联,各个部分Symbol的名字用逗号隔开
用Cluster来设定不同的Part组,同一组的用相同数字就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