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tium中走线绿油开窗

楼主(2012-03-05):
请教大侠:altium中如何给特定的走线及铺铜 进行开窗处理!!?

网友A:
在阻焊层复制一层相同的走线即可

网友:
直接在上面放置焊盘多省事啊,呵呵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在阻焊层复制一层相同的走线即可

在solder layer中画一块铜皮可以不?请问铜皮或者走线要给它net名称吗

网友B:
在SOLDER MASK 层,赋予NET没有意义。所以说不需要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在SOLDER MASK 层,赋予NET没有意义。所以说不需要。

请问一下 如果两个不同走线要开窗 结果我把他们的solder mask 画相交咯,那么对他们有影响吗 会短路吗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请问一下 如果两个不同走线要开窗 结果我把他们的solder mask 画相交咯,那么对他们有影响吗 会短路吗

如上图片 我想把图上红色铺铜部分跟红色走线部分 全部开窗,走线跟铺铜不是一个net 如果在solder画一个跟铜皮一样大的区域,那么会把铜皮跟走线一起开窗吗?我用的是altium,请问在solder层画区域是不是用 line或者fill来填充区域?

网友C:
如果是TOP SOLDER相交了,只要线距足够,一般不会短路,如果是BOTTOM SOLDER开窗画短路了,只要不过波峰焊一般也不会短路.总之SOLDER层不是电气层,问题不大!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如果是TOP SOLDER相交了,只要线距足够,一般不会短路,如果是BOTTOM SOLDER开窗画短路了,只要不过波峰焊一般也 ...

在请问一下那是不是只要把铜皮部分开窗,那其中的线也就被开窗了啊

网友:
开窗的意义是PCB上面开窗的地方不覆盖绿油。

网友(2012-04-07):
引用 楼主:
在请问一下那是不是只要把铜皮部分开窗,那其中的线也就被开窗了啊

是的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