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:如何检查出被孔打断的shape?【已解决】

楼主(2012-03-05):
allegro15.5
有一个板子上做了一个连接5v电源的shape,其中有一部分的细长条形的,从一个connector下面穿过,板子回来后才发现connector的pin脚的孔把shape打断了,导致后面部分的shape上没电。
想请教allegro有没有这样的功能在设计的时候检查出这种问题?
谢谢先

网友:
这个就是工艺问题了。你的shape间隙太小了。板厂做不出,但是PCB上又可以显示。板厂上进行CAM检查时把它给删了。

楼主:
谢谢回复。
发现是这样的:
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在布线层,shape会因为避让孔而被打断,检查的时候会报出shape island;
而如果是在电源层或者底层,便不会显示避让,而且也检查不出shape island.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谢谢回复。
发现是这样的:
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在布线层,shape会因为避让孔而被打断,检查的时候会报出sha ...

可以把VCC或GND改成正片~如果不习惯用正片出图,则可以选择另存一版,改成正片作为检查使用~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把VCC或GND改成正片~如果不习惯用正片出图,则可以选择另存一版,改成正片作为检查使用~ ...

没错,试了试,起作用的的确是正负片的设置。把电源层改成正片,便可以看到电源shape被打断。

谢谢

网友B:
负片的检查不够完善的,即使是很细的铜皮相连他也认为是连接了的!细铜皮可以使用cam350排查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负片的检查不够完善的,即使是很细的铜皮相连他也认为是连接了的!细铜皮可以使用cam350排查

多谢版主

网友C:
    不是正负片的问题,难得楼主出光绘后没有用CAM350检查吗,建议每次投版前还是检查一下光绘文件,通过350可以看到你板子生产出来后的实际效果哈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不是正负片的问题,难得楼主出光绘后没有用CAM350检查吗,建议每次投版前还是检查一下光绘文件,通过350可以 ...

    CAM350不大会用,也就是用肉眼看看gerber,所以还是比较依赖allegro自己的检查功能。
    请问这种情况CAM350什么功能可以检查出来?谢谢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    CAM350不大会用,也就是用肉眼看看gerber,所以还是比较依赖allegro自己的检查功能。
    请问这种情况CAM35 ...

    就是负片的问题,负片对于很细的铜皮不避让,软件认为是连上了的,问题是,小于4mil的铜皮在腐蚀的时候很容易断掉!

网友B:
    这个方法不是很好,但是至少能检查问题所在

网友:
    cam350也能检查最细的铜皮,并且能够把这些细小的连接桥去掉,问题是,要通过检查,删除然后导ipc网表作为短路测试才能报告问题,比这个设置麻烦太多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个方法不是很好,但是至少能检查问题所在

多谢版主图文并茂的解释,抛了块砖引了块玉,哈哈
那天查看CAM350菜单的时候看到这个设置了,今天得到更详细的解释了!

网友:
以前有个人也问过我这种话题,说要出负片好,因为铜皮会有很多可连接的,但是板厂做不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