传导抗扰度的对策

楼主(2012-03-05):
请教大家,有个产品总是过不了传导抗扰度,干扰信号从pcb左侧4端子注入,强度10V 在10-20MHz时失败,大家帮忙分析分析。
PCB已经更改很多次了,现在我毫无头绪。

楼主:
4端口外接信号线,传导干扰用耦合夹耦合干扰信号,系统出现紊乱。

网友:
输入端应加磁珠,对地加一小电容。最好是铺完整的地,不要画地线走线

网友:
(1)在四根线上同时串联一个大磁环;
(2)使用屏蔽线缆,将屏蔽层接机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