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Cadence Sigrity] 画出的原理图有好几页,在生成网表时,报错,怎么设置啊?

楼主(2012-03-05):
大家好,我画出的原理图有好几页,在生成网表时,怎么样设置才能保证不出错?
比如第一页的输出Vout为第二页的输入,是用“off page connector”吗?还是使用“net alias”?
望路过的大侠们给予指点,谢谢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off page connector

谢谢你的回答!
但是我用了off page connector 报错了;而用net那个就可以

网友(2012-05-17):
引用 楼主:
谢谢你的回答!
但是我用了off page connector 报错了;而用net那个就可以

怎么感觉LZ是来砸场子的(呵呵,开个玩笑)。正确的方法应该是使用off page connector,报错了,说明报的是什么错。而使用Net(应该是Net Alias吧)就不报错,不表示两个Net连接在一起了。也就说明不了,使用Net Alias是正常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