画出的原理图有好几页,在生成网表时,报错,怎么设置啊?

楼主(2012-03-05):
大家好,我画出的原理图有好几页,在生成网表时,怎么样设置才能保证不出错?
比如第一页的输出Vout为第二页的输入,是用“off page connector”吗?还是使用“net alias”?
望路过的大侠们给予指点,谢谢!

网友A:
如果是平面式的畫法,是電源信號,直接使用電源符號即可跨頁。
如果是一般信號,是使用off page 來做跨頁。在連接線上的 alias 可有可無,如果有 alias 則要和 off page 同名稱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是平面式的畫法,是電源信號,直接使用電源符號即可跨頁。
如果是一般信號,是使用off page 來做跨頁。 ...

首先谢谢你的回答!
在生成网表或者后面的导入网表时需要做其他设置吗?

网友A:
"生成网表"要看是甚麼格式?  給 PADS 還是 Allgero 用? 或是其他格式要用。 不同格式有不同要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"生成网表"要看是甚麼格式?  給 PADS 還是 Allgero 用? 或是其他格式要用。 不同格式有不同要求。

你好  是给allego用  就是布PCB板

网友:
可不可以將報錯的 session log 貼上來,就像 https://www.eda365.com/thread-67360-1-1.html 帖子,這樣大家比較好幫你找到答案,否則你這樣的提問,沒有人會回答得出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