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高手们帮看下,这种情况下如何走线?

楼主(2012-03-05):
如图所示,此板是个多层板,因为线路必须从两个几排焊盘中穿过,但是在线路折角外与泪滴处靠的太近,不是太好,我在想这里能否走蛇形线,如果可以那应该就可以避免这种局部间距较小的问题,不过对于蛇形有两个问题不太明白,1.pads中如何添加蛇形线?2.走蛇形线会不会有什么影响?通过好像只看到一些时钟线和需要等距的线走的才是蛇形线。急盼老师们指教,谢谢!

楼主:
没有哪们高手知道吗?如果有能帮我指点一下吗,谢谢

网友:
将泪滴值设小一点。

网友(点评):
设小一点会好一些,但是我想知道PADS怎么走蛇形线?如查这里走蛇形线会不会更好一些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