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走差分走线

楼主(2012-03-05):
2金币
各位兄弟姐妹!
             请问一下,如何走差分线  在layout上怎么保证多根线是等长的,有没有小插件可以进行同时将差分线进行布线,
   在差分线上还有那些走线要求啊 越详细越好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谢谢,各位高手的指点

网友:
https://www.eda365.com/thread-38012-1-2.html
2分

网友:
    只能够在router里面才行,选择你那两个网络,右键直接就可以设置差分线

网友:
    layout里面能不能两根线一起走

网友:
    可以的 bus route