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Cadence16.3错误提示——高手、大神请进!!

楼主(2012-03-05):
各位大神们,我破解安装了cadence16.3。其他功能都好使。就是在通过Place Database Part预览器件时在Session Log中有以下提示:

ERROR(SPMHA1-161): Cannot open the design database file ... run standalone dbdoctor on the file. Unable to opening design D:\Program Files\Cadence\Cadence_Database\PCBLIB\SYMBOL\xxxxxx.psm

Database是自己做的,office Access做的数据库。但是同样的封装库,同样的Database,同样的软件版本,有的电脑就没有这个错误提示,有的就有。不知什么原因,不知道有人遇到同样的问题没?

虽然有这个错误提示,但是所有的功能都不影响,网表也能生成,也能够预览封装图。导入到PCB中也一切正常。

谢谢!!

网友A(2012-04-27):
既然不影响其它功能,那就别当回事儿了哈。。

不过,提醒一下楼主:路径中最好不要出现空格,以防发生意外,血的教训啊,O(∩_∩)O哈哈~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既然不影响其它功能,那就别当回事儿了哈。。

不过,提醒一下楼主:路径中最好不要出现空格,以防发生意 ...

嗯,多谢提醒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