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nsys仿真] 我用HFSS画了一个像插槽的3Dmodel 可以仿它的电气特性吗?类似生成.IBS格式的文件?

楼主(2012-03-05):
    我用HFSS画了一个像插槽的3Dmodel 可以仿它的电气特性吗?类似生成.IBS格式的文件?或者有没有其他的软件可以生成.ibs的文件?

网友A:
    为啥要.IBS格式的,S参数不好么,IBIS是描述有源器件的模型。S参数主要描述的是无源参数特性,你想下你的插槽是无源的还是有源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为啥要.IBS格式的,S参数不好么,IBIS是描述有源器件的模型。S参数主要描述的是无源参数特性,你想下你的插 ...

    这样的接口可以仿真吗?怎么设置WAVEPORT?和参考平面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样的接口可以仿真吗?怎么设置WAVEPORT?和参考平面。

    这种一般是下lumped port,以地脚作为参考,和package下lumped port的方式有点类似。

楼主:
    请问你有例子或者教程吗??我可以把一个接口基本上画出来,但是我不知如何下手仿真。有的话共享下,谢谢!

网友A:
    教程倒没有,你可以在附近画一个平面sheet,将地脚与该平面间也用一sheet相连,设为perfect E边界,这样可以方便其他脚相对于该平面下port

网友:
    先做成S参数,再转成dml照样用
不过第一步做的精准比较难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教程倒没有,你可以在附近画一个平面sheet,将地脚与该平面间也用一sheet相连,设为perfect E边界,这样可以 ...

    你好!我想问下?由于这边我怎么不可以上传文件 ,你那边有你画仿真插槽或者接口的仿真.hfss文件吗吗?有的话可以发给我邮箱吗?342258509@qq.com  非常感谢!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    你好!我想问下?由于这边我怎么不可以上传文件 ,你那边有你画仿真插槽或者接口的仿真.hfss文件吗吗? ...

抱歉,手头里并没有可用来个人学习的文件,请谅解!

楼主(2012-04-06):
引用 网友A:
抱歉,手头里并没有可用来个人学习的文件,请谅解!

    你好!我这边已经做了个例子,跑出来结果了,可以给下你的邮箱吗、?我发过去给你看下。你帮忙看下,有上面问题!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你好!我这边已经做了个例子,跑出来结果了,可以给下你的邮箱吗、?我发过去给你看下。你帮忙看下,有上 ...

    哦好的,yuxuan51@163.com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哦好的,

我已经发给你了!请帮忙看下,谢谢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收到

你好,又来麻烦你下。一般我们要仿真connector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简单的导入的方法。就是不用画的。如果每次都画,时间不是要用很多,然后也找到不到完整的参数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你好,又来麻烦你下。一般我们要仿真connector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简单的导入的方法。就是不用画的。如果每次 ...

你是要仿真连接器本身还是PCB上连接器PIN filed那一块呢,要是前者的话应该会有一些CAD软件画结构然后导入HFSS,后者的话可以用ansoftlink来导入PCB结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收到

    你好!我在画完了一个模型后检查的时候出现了个警号:solving inside a solid with  high conductivity may require a large mesh。
    这个要在那设置啊??

网友:
    没看到具体工程说不清楚啊,也不知道你那是什么问题

楼主:
    大家好!我在画完了一个模型后检查的时候出现了个警号:solving inside a solid with  high conductivity may require a large mesh。
这个要在那设置啊??
    运行到最后就出现了错误  out of memory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收到

    发给你了,帮我看下  谢谢!

楼主(2012-05-11):
引用 网友A:
    收到

你好!我遇见了个问题,发到你的邮箱了。帮忙看下,谢谢!  顺便问下,我这边怎么不可以上传东西到这个网站上?你那边一样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