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仿真讨论] 为何在1.5G范围内 走弧线的没有走45度线的S11/S12好?

楼主(2012-03-05):
为何在1.5G范围内 走弧线的没有走45度线的S11/S12好?
    主要改动的地方就是旧图用的0805的封装,走的是45度折线;新图里面用的0603的封装,在拐弯处处理成了弧线

比较奇怪,看2张siwave里面仿真出的S参数曲线,然后导出S4P文件再导入到ADS后对比看的

    第一张走45度线的

    第二张是在拐弯处处理成弧形线的

第三张是s参数对比,1.5g以下大概差个3db,问题就是为何弧线没全范围改善?

网友:
    1. 与0805 0603封装应该关系不大;
2. 弧线是不是比45走线好?单纯的两条线来看,也许弧线会好些。很多情况就要结合电路板个案来分析:
    从 S55,S66参数曲线看,2.5G左右明显存在一个谐振,这是走线长度,宽度,角度和铺铜及电路板的层叠结构所产生的,调整这些参数,曲线会不断变化,你可以不断尝试调试以上参数以达到最为优化结果.

网友:
    仿真这块来学习下!!

楼主:
    "从 S55,S66参数曲线看,2.5G左右明显存在一个谐振,这是走线长度,宽度,角度和铺铜及电路板的层叠结构所产生的,调整这些参数,曲线会不断变化,你可以不断尝试调试以上参数以达到最为优化结果"这句话没理解清楚,由于将2个S4P文件导入到ADS里面,S55与S66是其中一个S4P文件的输入端处的S参数曲线,在2.5G有下凹,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在2.5G的反射波损耗比较小?其等效为常说的双端网络的S11与S22,理论上不是这些值应该越小越好么?越小说吗传输的能量没有损失。不知道这样理解对否。
    从S参数的对比上说,应该将那些指标作为改进的要求呢?
因为在一些资料上进行优化时,是将S11尽量低,S12尽量大来进行参数优化的,那我在后续仿真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基于这个思路进行呢?

网友:
    我的意思就是你多画几种走线方式和铺铜间距来仿真,挑一种最好的出去打板。
    如何对于仿真一根线来讲,S11 S22(输入,输出反射),负的越多越好。 S21 (插入损耗)负的越少越好。S12/S21在无源网络是互易的, 即S21=S12.

网友A:
    仿真这块,我刚接触,大致说下我的想法, 不知道对不对。
    这两条线是差分线吧, 你45度线对线进行了等长 补偿,而弧度布线并没有进行补偿。导致线长不一致,这样差分线会出现共模。导致出现 没有45度线 好。
呵呵 圆弧布线,外弧比内弧长,出现了共模干扰。  不知道说的对不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仿真这块,我刚接触,大致说下我的想法, 不知道对不对。
    这两条线是差分线吧, 你45度线对线进行了等长 补 ...

下面的弧线也做了等长处理,只是等长处理在0欧姆电阻之后,你看到电阻之后有拐弯线了吧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下面的弧线也做了等长处理,只是等长处理在0欧姆电阻之后,你看到电阻之后有拐弯线了吧?

    。。我马虎大意了

网友B:
    电阻两侧都要等长的,你第二种处理方式明显导致电阻两边都不等长,也就是电阻在差分线上的位置不对称。我觉得这个是最主要的原因! 你既然对圆弧和45度有疑问,为什么在设计时候,改动那么多呢。仍用0805,仍然是第一种的等长处理方式,只是改圆弧和45度的转角方式,很容易得出结论,高速时圆弧的好一些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电阻两侧都要等长的,你第二种处理方式明显导致电阻两边都不等长,也就是电阻在差分线上的位置不对称。我觉 ...

    请问意思是说高速差分线在电阻前后要分段做等长吗?每一段都要等长吗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请问意思是说高速差分线在电阻前后要分段做等长吗?每一段都要等长吗??

    是的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