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Solder Mask的尺寸问题

楼主(2012-03-05):
看到IPC-7251与LP Wizard生成的Solder Mask的尺寸都是与表面焊盘的尺寸一样大,可是从网上下的资料中都说前者要比后者大0.1mm(4mil),这个到底该如何做呢?有什么说法吗?各有什么好处
protel生成的通孔焊盘,也看不出区别来啊,几乎是一样大的

网友:
当然是大一点更可靠了。你说的4mil指的是单边还是双边?

网友:
我想一般指的是双边吧

网友:
    這4mil跟板廠的製程有關 若板廠製程好也可以做到2mil
    主要是不讓綠漆爬到smd pad上,是一種綠漆控制誤差,若爬到smd pad上
可能會造成吃錫不良

网友(2012-04-10):
    我也和纳闷为什么IPC7251里soldermask和land是一样大的

网友:
    你说的4mil应该是指双边的

网友:
    4楼正解,补充一下:4mil是指单面的喔.各个工厂的制程能力不同,有的4mil,3mil,2mil都有.

网友A:
    这个可以通过设置LP Wizard的Preference来改变solder mask的值。默认是0.00,一般设置为0.05,这样两边加在一起就是大0.1mm了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    这个可以通过设置LP Wizard的Preference来改变solder mask的值。默认是0.00,一般设置为0.05,这样两边加在 ...

您好请问下,自定义尺寸后,在封装处选择user选项,land pattern里面的数值就全空了,上面的wizard选项也变灰了,就是不能生成封装了,请问这种情况该怎么弄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    您好请问下,自定义尺寸后,在封装处选择user选项,land pattern里面的数值就全空了,上面的wizard选项也 ...

1、选择芯片类型;2、点clear;3、输入你的尺寸;4、点OK;5、wizard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    1、选择芯片类型;2、点clear;3、输入你的尺寸;4、点OK;5、wizard

    感谢~

网友:
    不用想那么多,完全可以做成一样大的,做板厂家会根据自己的厂内的工艺能力来调整SolderMask的尺寸。
    做成不一样大反而会被厂家说不专业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