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元件封装的一个问题,哪位遇到过帮忙解决下

楼主(2012-03-06):
    调用一个偷锡焊盘的封装 不知道则么回事 偷锡焊盘的尾巴显示不出来,移动时还是看得见的  但是灌铜的时候 不避让,短路,急死了,哪位遇到过帮忙解决下,

楼主:
    封装里面是用copper和pad associated的操作完成的偷锡焊盘封装,但是在元件库和pcb上静止防止的时候只显示右边的焊盘,

网友A:
    将封装发上来,可能是你做错了。

楼主:
    附件是封装,老大 看看是不是哪里不对劲

    tp1.pcb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将封装发上来,可能是你做错了。

老大,这个是调用别人的PCB的  COPY过来的,以前也遇到过元件里面有标注的,所有层都打开了 但是就是显示不出来,

网友:
    封装里面有其他层的信息。根据这个尺寸,自己重新做一个就行了。

    别人的不一定适用自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