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在AD中制作不规则焊盘?

楼主(2012-03-06):
我想在AD中制作不规则焊盘,比如
中间这样的接地焊盘怎么做?

网友A:
拼起来啊,几个焊盘叠在一起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拼起来啊,几个焊盘叠在一起

那这样岂不是有多个PIN了?我只想要一个PIN的。

网友B:
铺同就行了,如果需要上锡就在阻焊层开窗就OK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铺同就行了,如果需要上锡就在阻焊层开窗就OK

这样做是不是就没有PIN了?这样我怎样对这个铜皮进行属性设置呢?

楼主:
我现在的做法是,先铺上相同形状的铜皮,并在TOP PASTE和TOP SOLDER层都加上这个铜皮,然后再在该铜皮上覆上一个四边不超过铜皮的小焊盘,不知道这样可以不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那这样岂不是有多个PIN了?我只想要一个PIN的。

怎么叫好多pin啊,你都标同一个属性就可以了啊,我那个X,再不行到lay板的时候添加网络就可以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怎么叫好多pin啊,你都标同一个属性就可以了啊,我那个X,再不行到lay板的时候添加网络就可以了

我按照你的方法做了这个,中间七个小焊盘都定义为15脚,这样可以么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按照你的方法做了这个,中间七个小焊盘都定义为15脚,这样可以么?

可以的,少年

网友:
顶一个   多个 焊盘定义为 定义为同一个 pin

网友(2013-08-18):
引用 楼主:
我按照你的方法做了这个,中间七个小焊盘都定义为15脚,这样可以么?

这种方法是可以,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呢?  像pads中一样,不需要多个焊盘拼凑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