对没用到的引脚大家怎么处理?

楼主(2012-03-06):
BGA封装,没用到的引脚,比如JTAG,I2C等调试用的引脚大约有20多个。照厂家的手册,是需要把没用到的“输入”信号的引脚接通过5.9K电阻接VCC。
这个可以理解,可以防止外界意外信号的干扰。
问题是这样就多了10多个元件了,而且BGA封装,多个10多个元件走线都有点难度。

不知道各位实际工程上的经验是能不能空置或怎么处理?

网友(2012-07-24):
我一般都是之间拉出来打空。当然这个是在空间允许的情况下。是为了更好的焊接是BGA。

网友:
更改一下,是直接拉出来打孔。呵呵。

网友:
最好引出来加上拉电阻~!

网友(2012-10-11):
可以配置成GPIO输出,JTAG接上下拉电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