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手救急:关于gerber文件和pcb各层的对应关系?~

楼主(2012-03-06):
想在altium中导入gerber文件,文件有:
B.pho
B.rep
D.lst
D.NC
D.rep
L1.PHO
L1.rep
L1_LC.pho
L1_LC.rep
L1_P.pho
L1_P.rep
L1_SC.pho
L1_SC.rep
L2.pho
L2.rep
L3.pho
L3.rep
L4.pho
L4.rep
L5.pho
L5.rep
L6.pho
L6.rep
L7.pho
L7.rep
L8.pho
L8.rep
L8_LS.pho
L8_LS.rep
L8_P.pho
L8_P.rep
L8_SC.pho
L8_SC.rep
应该是pads生成的gerber文件,都分别对应哪层,请高手指点,谢谢了~~~

网友:
我想神也不知,只有出GERBER的人才知道。

楼主:
    二楼的说法不对啊,照你这么说制板厂家不是没法做电路板了么????

网友:
你可以先用CAM350导入之后再导出RS-274-X格式的gerber file,这样其他软件就都可以使用了

网友:
    L1到L8应该是电气层,LC应该是丝印层 SC应该是阻焊层 P应该是钢网层  D应该是钻孔程式层 B应该是钻孔符号表层。你用CAM350打开就可以猜到是什么层了。

楼主:
    多谢楼上的回复~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