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:EE7.9.3怎么导入2005版本的HKP数据?

楼主(2012-03-06):
RT,哪位牛人知道怎么怎么在7.9.2以上版本中导入2005版本的hkp文件吗?

网友A:
不能直接导入。2007.9的hkp是加密的。
需要用加密工具转换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能直接导入。2007.9的hkp是加密的。
需要用加密工具转换。

请问需要用什么加密工具呢?可否指点下?多谢!

网友B:
用EE自带的DataConvert.exe就可以;命令行里看dataconvert /? 就知道了。

网友C:
现在貌似只能解密,不能加密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用EE自带的DataConvert.exe就可以;命令行里看dataconvert /? 就知道了。

非常感谢!试了下这个命令只能进行解密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现在貌似只能解密,不能加密了

貌似确实是这样...

网友:
还可以?我试过.2和.3版本,都只能解密

网友B:
那就找一个老版的DataConvert.exe试试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那就找一个老版的DataConvert.exe试试吧。

其他版本的dataconvert.exe加密后也是不能导入进7.9高版本的

网友:
啊? 我记得7.7的时候可以双向的,换7.9后没需要了也就没试。

网友:
别折腾了。
找个机器装下05,把hkp导入中心库。
再把05的库导入07。
不涉及加密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