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:请教一下mentor的symbol的管脚属性定义是怎么样的哈

楼主(2012-03-06):
楼主:请教一下mentor的symbol的管脚属性定义是怎么样的哈
IN 输入 OUT 输出 BI 双向 其他的OCL OEM呢

网友A:
自带的InfoHub搜关键字,都有。

Table 3‑1. DxDesigner Pre-defined Pin Type Property Values
INInput
OUTOutput
BIBidirectional
ANALOGAnalog
OCLOpen  Collector
OEMOpen  Emitter
POWERPower
GROUNDGround
TERMINALTerminal  connector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自带的InfoHub搜关键字,都有。

多谢大神指点